[MACBOOK]
苹果A1534找出故障点却无零件更换!

楼主(2016-07-01):
机器:苹果土豪金A1534

故障:不通电

深度分析:找到此机器的的PDF图纸点位图,对着图纸发现电感L7130-CHGR_PHASE2(充电输出端)短路,及CHGR_PHASE信号相关线路.。短路相关零件密密麻麻的找起麻烦,第一招我就直接给它来了个(短路烧鸡大法),电压3-6V 电流0.8-1.6A烧了十几分钟都不见起色,不敢再放大烧鸡大法的功率了,怕是烧鸡的威力击穿其它无辜的零件,继续研究图纸,L7130电感相连Q7120 MOS管678脚,1脚VIN测量也短路,顺着VIN供电这条线路找着个一个保险F7140,取掉保险,测前级公共端PPBUS_GH3不再短路了,短路的范围已缩小至后级!把R7150断开,经排查故障点可能性在于Q7120、Q7110、C7130,电压管理芯片U7100可能性不大,把1脚VIN的C7130电容取下仍然短路,由于不想动太多的地方,又继续研究了一下7120和7110的嫌疑,从图纸看内部结构7120有重大嫌疑,二话不说,说干就干,拆掉7120测L7130不短路了,原来元凶就是Q7120(CSD58879Q3D)。

    这下兴奋了,以为今晚喝好酒吃烤肉不成问题了,谁知道这个零件居然找不到,无论百度,淘宝,还问过芯片供应商都无此零件的信息,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有烟无火呀!难道就这样报废了吗?好酒好肉也吃不成了?哪位仁兄能提供下找到此零件(CSD58879Q3D)线索,我愿意与仁兄一起举酒干杯。

补充内容 (2016-7-2 21:06):
找了两个N沟道的MOS管准备飞线改上去,问题没空间能容的下,这个型号的主板比手机主板还小,受内部空间的限制,别说装两个管,一个都难放不进去,原本那颗双N沟道MOS管只有普通的八脚管体积四分之一的大小。

网友:
用两个场馆改上去。。

网友:
这是双N沟道的MOS管,随便找个改上去就可以

网友:
在其他主板上找个一样的,引脚用线飞上去啊

网友:
试过改装很快就挂了,想找原装的

网友:
没修过苹果的  学习

网友:
买块A1278的料板拆就是,上边的复合管可能型号不同,但我保证绝对能用不会烧.料板以后维修都能再用啊不会浪费.

网友:
什么资料都没有  有点麻烦了。。。改上去的还用不长  难办。。。。。

网友: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网友A: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到淘宝买料板吧  新的是没有卖的啊

网友B:
买料板,很划算的

网友C:
买料板啊楼主 都这么明显啦 买个料板就收工啦 不要犹豫不要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料板啊楼主 都这么明显啦 买个料板就收工啦 不要犹豫不要徘徊

买的到,我还要来这里请求大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料板,很划算的

你以为那么容易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到淘宝买料板吧  新的是没有卖的啊

太新了,没有料板

网友:
料板估计也还买不到吧

网友:
找苹果别的图纸  看看有没有相同的

网友:
改装没有地方能放的下,本来机子就超薄,测试是可以用的,就是没地方安置N沟道它两兄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