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不触发,换排阻

楼主(2016-07-01):
华硕K42J 上电不触发.
拆开后把电池拿了以后可以开机显示.关机后不触发,查条件 开关按键到EC通路.有3.3V 按下有拉低动作 不触发,
测LID_sw# 电压为0 拆下霍尔元件,电压为0 测RN3001排阻 一头有3.3V这头为0 换之.电压OK.按开关触发亮机.没啥技术含量,没走弯路.留个贴加深印象

网友:
怎么老是华硕的机器 排阻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华硕 笔记本 台式主板 排阻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排阻 ASUS本本上出问题的也多吗?台机822是多。

网友:
EC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开机 休眠开关

网友:
用这个点位图可以看到电阻阻值吗 ?

网友:
老问题啦 修过的都知道

网友:
路过看下才知道了

网友:
华硕的软肋啊

网友:
EC不正常lid和acin必查

网友A: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网友:
华硕的机器 lid ec复位  适配器检测等信号相连排阻出问题的挺多

网友B:
为什么修K42J换了还是有时开有时不开   请大神指教

网友:
现在我看到K42J直接不敢接

网友:
ASUS排阻让维修人员赚了不少钱。

网友:
华硕排阻真是坑,又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修K42J换了还是有时开有时不开   请大神指教

问题不一样吧,还得查缺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我没去迅维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