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屏暗求助。

楼主(2016-07-01):
X200 LCD屏暗。 屏线 高压板 屏都换过。
偶尔能亮一下之后开始闪屏然后暗屏。 BACKLIGHT_ON是  U31发出的。U31已经换过。正常 应该是3V 。屏暗的时候0.9V。 求教一下哪里问题会影响BACKLIGHT_ON被拉低。

补充内容 (2016-7-2 10:31):
原因还是没找到,直接拉了3.3到BACKLIGHT_ON了。 但是开机会白一下屏。

网友:
is this the pic of laptop led

网友A:
我修过是屏线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是屏线问题的

屏线换过了。

网友:
休眠正常不

网友B:
屏线问题多  但是你换过 确定换的线 没问题 会不会换上的线也是同样问题  只是猜测

网友:
楼上说的休眠正常不?R219电阻正常不

网友:
把线割断看下

网友:
测测评上的3.3过来没

网友:
高压板坏了。应该高压板供电 有个保险坏了吧

网友:
屏上的开启 信号   ON  PWM  19V  GND 满足这些。开启背光,。如果ON和 PWM 任何一个不是3.3 直接从另外一个借3.3

网友:
休眠就在屏线上。早吹掉了。

网友C:
屏暗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有时也是主板的问题。看3.3V是否正常

网友D:
这个都是屏线引起的 楼主运气不好 !你把这个电压强行拉高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是屏线引起的 楼主运气不好 !你把这个电压强行拉高不可以吗?

换两个屏线了,一个新的,一个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暗不一定是屏的问题,有时也是主板的问题。看3.3V是否正常

19V 3.3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问题多  但是你换过 确定换的线 没问题 会不会换上的线也是同样问题  只是猜测

换两根了,一个新的,一个拆机的

网友:
直接拉个3.3v不就解决了

网友:
肯定是调亮度这个信号3.3V没有

网友:
是不是EC控制的?

网友E:
我记得有个信号通到IBM片子上了,时间长忘了,你看看图纸,我之前修过

网友:
直接拉VCCLCD,试试

网友F: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网友:
休眠  开启都拉个3.3过去

网友:
一般是屛线问题啊,换了就好

网友:
把ACKLIGHT_ON强行拉高就OK了,不行找源头。

网友:
上次我这和你同样的故障,商家发了第二根屏线才正常

网友:
后级拉低了,查找

网友:
如果要是LCD 的 直接改一下 就行了  如果是LED 就难办了 换个EC 屏线 试试

网友:
对头飞线就好了

网友:
信号没有就强呗

网友:
量一下开启与PWM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个信号通到IBM片子上了,时间长忘了,你看看图纸,我之前修过

就是BACKLIGHT_ON

网友:
我记得EC旁边有一个排阻是休眠信号拆了就好了  好像是r202什么的不记得了

网友:
会不会换的液晶屏也有问题,开合下屏试下

网友G:
屏线上有个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上有个休眠开关

好好看帖再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你这分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