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完美解决ACER V193WV Ab显示器一直提示无信号(附驱动板图)

楼主(2016-07-01):
故障是插不插VGA线都是显示无信号。黑色背景上面一个方框提示的意思是无信号。

刷完25那个MCU可以正常亮机了。但是不插VGA通电一直白红蓝绿四色屏轮流显示。不完美
再刷晶振旁边的26C14 完美解决。

ACER V193WV Ab 主控RTD2270L 两灯管 屏号M190PW01

ACER V193WV Ab 主控RTD2270L 两灯管

网友A:
我都是修到亮后 就交机了  不插信号线   红  白  蓝 跳 不管

网友B:
刷完就好了~~没测试一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就好了~~没测试一天啊

一夜到天亮了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修到亮后 就交机了  不插信号线   红  白  蓝 跳 不管

要修道完美状态哦

网友C:
26C14这芯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
26c14是什么芯片

网友:
24C16吧

网友:
26C14  是什么? 不是24芯片吗

网友:
完美修复  编程器 必须得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6C14这芯片有什么作用

我不晓得。。。X宝买程序的人让我刷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刷新程序,程序怎么容易坏

网友:
显示器5V 12V稳定,一般就程序了

网友:
两个程序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记错了,应该是24芯片的

网友:
记住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晓得。。。X宝买程序的人让我刷的

请问大神 如何判断驱动板上的BIOS芯片  哪个是程序 哪个是屏参 你后面刷的那个应该是屏参

网友:
有错的吗? 应该是24C14 芯片的

网友:
24系列是白平衡数据吗

网友:
是24C16芯片

网友(2016-12-21):
红绿块是工厂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