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上bios界面卡死

楼主(2016-07-01):
    型号:GA-H61M-DS2 REV:2.0    故障:进bios卡死,有时候提升更新升级bios。

       板子到手观察了下无腐蚀短线测各信号电压全部正常范围内,由于此板是双bios替换之上电转下停循环,bios可能有问题,上论坛找bios

刷之,哎呀,这一刷不要紧刷了论坛3个bios通通转下停要不要怎么坑  九牛二虎要来一份bios刷之...滴滴  。。亮机正常无卡死,拿原来板子的B位置的闪存开刷

刷入好的bios,问题出来了 ....... 编程器无法读取此闪存任何信息拿另外一个闪存芯片读取无任何问题推测B位置闪存芯片损坏造成卡死无法正常进入系统。

       附上正常亮机BIOS

网友:
那你得好好检测时钟电路咯

网友A:
双BIOS是否装一个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BIOS是否装一个就可以?

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BIOS是否装一个就可以?

只用一个主BIOS就行

网友:
如果确定论坛的BIOS不好用 可以把链接指出来 我们将其删除  省得在为害人间

网友:
对啊,现在的确有不少BIOS不能用,以后应该下载的都把不能使用的结果反馈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安装位置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一个主BIOS就行

安装位置有区别吗?

网友:
h61的bios官网应该可以下到吧 我刷bios一般5年内的主板 都是先去官网找BIOS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去官网下?

网友:
技嘉就爱坏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位置有区别吗?

板子上标出主与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