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

楼主(2016-07-01):
     机器经过主人的百般吹残,很多螺丝已经打滑无法拧开了,掌托的位置也与C盒分离随时会掉的样子,螺丝更是上的乱七八糟的!!刚接到机的时候都心惊了一下,都被搞成垃圾了,还有没有修的价值呢?当然这个只是我心里所想。
   言归正传,机子的故障现象就是有待机无法触发,把机子电池拔掉,插上适配器,一按开关,运行指示灯一闪而灭,嘿嘿!看来机子应该是短路了!!马上螺丝刀出马,经过一轮拧拧拧,再加上电钻的钻钻钻,终于把机子的外壳卸掉,一张很漂亮的,从未被维修过的主板出现在我工作台上了!!现在轮到万能表兄上阵了!测测恻:公共点、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很正常了!!不像是短路了!!马上打开电源机,调好电压插电再测,公共点、待机电压都正常,接着试试触发主板,咦!!!电流唆唆的上来了!!1.5几安,应该是亮机了!!顺手拿旁边的VGA显示屏一接,熟悉的ASUS界面出来了!呵呵!运气这么好!捡个大便宜了!
    立马,就装机!!接屏线、音箱线、接开关线、接触控板线、接键盘,在上螺丝之前,再一次接电测试!!问题又来了!还是和之前的一样,无法触发!!看来问题不是在主板上!!应该是其他地方短了!!接着就一点点测试,先把键盘断开了还是一样故障,跟着就依次把触控板、音箱接口线、USB接口板都断开了还是不行,这时候只剩下显示屏还没断开!接着把屏线拔了!机子恢复正常了,一接上又死掉了!原来问题出在显示屏这边;立马拆屏检查、外观没发现什么烧过的痕迹呀、拆屏用点屏工具一点,屏幕正常,剩下就好办了,只剩下屏线与摄像头接板,把摄像头接板断开,机子又好了!!我抚了一下排线再接电测试,故障又来了!至此确定了故障在排线出,应该是磨损短路了!刚好旁边有一台华硕的机子!烧了主板顾客不维修准备报废的!就直接把那条排线拆下来换上,机子修复

网友A:
还好屏没问题  如果屏有问题  你就有可能白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屏没问题  如果屏有问题  你就有可能白折腾了

是呀!!所以我拆开屏立马用led点屏工具测屏!!!确认是好的再找其他故障点,要不然无法判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呀!!所以我拆开屏立马用led点屏工具测屏!!!确认是好的再找其他故障点,要不然无法判断了

还有这种测屏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测屏工具???

点屏板了!我之前那里接LED液晶屏做显示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屏板了!我之前那里接LED液晶屏做显示器的!!!

哦  就是用万能驱动板改笔记本显示屏做显示器的那种 点屏板  然后你拿下来 点客户的屏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就是用万能驱动板改笔记本显示屏做显示器的那种 点屏板  然后你拿下来 点客户的屏是吧

是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