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6-07-01):
可以进PE,可以G系统但是系统G好后重启就黑屏,有光无字硬装也试过了,同样不行,求大神解决啊

网友:
改了BIOS没有

网友: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了 ?

网友:
别装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你进安全模式可能就不黑屏,,所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去掉睡眠开关看看。要不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先别打驱动

网友:
安装下无驱动的试试
先确认下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你进安全模式可能就不黑屏,,所以是显卡的问题,。。
遇到过类似现象,显卡驱动不要装试试

网友:
排除软件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Y戴尔,我这有个假戴尔XPS才买了半年也是这样,经查是固态硬盘有问题,现在的固态盘用检测工具检测是好的但就是装不上系统,要用替换法确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