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30开不了机

楼主(2016-07-01):
THINKPAD E30开不了机,屏幕无反应,外接无反应,风扇正常,硬盘启动也应该正常
开不了机

网友A:
屏幕有阴影吗
nkh888
没有完全没有,就像没有电,前一天好的,第二天就不行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阴影吗
没有完全没有,就像没有电,前一天好的,第二天就不行了

网友:
过内存了没?

网友:
电流跑多少 会不会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是AMD的吗,是AMD你就搞桥吧,先刷BIOS试试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啊 你这什么也不说清楚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干集成显卡北桥吧

网友:
这机器温度也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