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77A-G41卡LOG

楼主(2016-07-01):
MSI Z77A-G41卡LOG 没量测到什么问题,拔声卡网卡烧BIOS没好,用
示波器
量测CPU供电波有点不对,直接换CPU供电芯片OK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你这个配有图片就好 了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也会导致卡LOGO? 准确的说是CPU工作不正常 导致的吧

网友:
上图 有点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