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 插电3v、5v有时能产生,大师看看这个信号MAINPWON

楼主(2016-07-01):
VL为5V   当PQ39的2脚为低电平,MAINPWON 为高电平,机器能正常开机。看此电路图,LM393的
3脚3.5v的电压,是大于2脚2.4v电压的,所以输出高电平使PQ39导通,拉低MAINPWON
。不解的是此电路是不受其他单元电路控制,现在为什么MAINPWON 会被拉低,PQ39是导通的

网友:
查vl正常了么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工作不稳,滤波你看了没

网友:
VL这个电压   正常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工作不稳,滤波你看了没

滤波代换过哦了,芯片没换,把PQ39去掉正常亮机

网友:
没保护了 但是不影响正常用

网友:
分析下,这是一个温控保护ph2是温控的  随着温度变大而变大  当温度变大到一定程度  电阻分压到pu163的3脚电压小于2脚  输出高电平  使q39导通拉低开启信号,但是现在ph2正常  所以应该是门电路工作不良导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