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非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1):
        好久没发帖了,生意一直都在坚持,为论坛再添一瓦。闲来无事。想起客户昨天送来一台ACER E1-471的机器,插电源短路,拆机过程不表,拆下电路板和电源插口。不急于加电,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加电烧鸡,原因就是因为烧鸡烧过CPU,所以还是直接找短路点可靠,目测主板无烧糊现象测Vin短路,一级一级往下测,测到C514明显短路,找出图纸

        从图纸可以看出C514为cpu内部显卡供电,引起C514击穿的原因有:电容变质,或者上管击穿导致电容击穿,拆下C514测量的确击穿,焊点依然短路,说明前级应该已经击穿了,马上看图纸:Q51为上管测量已经击穿,拆下再测短路消失,稳妥起见,用示波器测量Q51第4脚波形矩形波输出正常,确系Q51本体不良(如果是驱动脚损坏,示波器测得应为直流高电平,而非矩形波,此机型只要独显供电出,集成显卡供电信号就出来了,芯片坏了换上管子会立马坏掉的,另外维修此种集显供电坏的板子最好用一个坏U测试,很多集显电压出问题的本子再没有确定集显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cpu挂,经验之谈)手头实在找不到同型号上管,找一联想Y560料板,拆下Vcore上下管各一,直接代换,虽体积小点,功率并不小,完全可以胜任,焊接结束冷却后试机正常,鲁大师烤机一切正常,装机。抽袋烟!
       然而结果就是这么悲催,习惯性装电池充电,插维修电源仍为4.5A明显短路,拔下电池开机仍正常。用电池可以开机可以充电,前提是要先插电源后插电池,拔下电源再插依然短路,无奈再次拆机,分析电路,只能是隔离管损坏才会造成可以单独开机,或者先插电源可以充电:在线测PQ30击穿,实在找不到AOL1413,随便拆了一颗P沟道隔离管裸板加电池充电插拔无短路出现,至此整机维修结束,一共历时3个半小时,中间找配件有2小时吧,算不上秒杀,读后感觉有用的请加分鼓励!谢谢围观!

网友:
请版主把图纸顺序给搞一下,实在编辑不好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这种情况,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