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刚杀的富士康 G41MX-F VER2.0 开机卡到富士康LOGO没反应!

楼主(2016-07-01):
小白:刚杀的富士康 G41MX-F VER2.0 开机 卡到富士康LOGO没反应,按了del也进不了COMS里面,上迅维找故障通病,还就有一样的,有的说外设,有的说BGA南桥,............!现学现用! 先不管了先易后难,开枪,,,,把网卡先杀了,上电一试,啊!!!还是一样的卡啊.....(心想:不会真的是坏南桥吧?) 下电... 继续开枪,把声卡也杀掉,等冷却,继续上电,一开机,啦啦.....(师傅们都想到了)呵呵,可以收钱了!!

附上正常亮机BIOS

网友:
也就是说是声卡坏了????

网友:
卡LOGO都是这顺序了外设、COM口、桥

网友:
声卡坏的少,网卡和串中坏多

网友A:
网卡拆掉后,bios中要屏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拆掉后,bios中要屏蔽吗?

不屏蔽就会卡xp开机...

网友:
对症下药,先易后难。

网友:
声卡芯片热不热

网友B:
一般因外设引起的卡LOGO 多数都是网卡 和COM口芯片  声卡引起的 还真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因外设引起的卡LOGO 多数都是网卡 和COM口芯片  声卡引起的 还真是不多

是的! 但是这张拆了网卡还是一样的,也进不了cmos里面, 声卡也不热. 换了声卡,好了,!!     上次一张g31也是卡,但com芯片太热, 换个com芯片就好了!

网友:
声卡卡logo碰到过 很少

网友:
一般先摸摸有没发热的地方 一般没有直接拆声卡都能好 修了很多卡LOGO基本上都是声卡 特别是G31 G41这一类的

网友:
一般都是声卡问题 直接拆就知道了

网友:
声卡坏了?晕一般很少坏的说啊

网友:
又学习到一个新知识,。以前没碰到过。

网友:
这种好事呀,你有芯片换吗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BIOS检测外设通不过

网友:
还不错先从简单的下手再搞复杂的

网友:
要是都这么简单就好了,修板也要不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