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联想Y450,内接有背光无文字,外接正常 。

楼主(2016-07-01):
型号:联想Y450

故障 :外接正常,内接有背光,无字体。开机有声音。
维修思路:既然开机有声音,外接正常,那么就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拆机,目测 无发现敌情。
打开图纸,锁定lvds各大供电:如图:

5脚DISPON 3.3 V
6脚VADJ_PWM 3.3V
38脚  +3V
39.40脚 LCDVCC 。3.3V
目标现在很明确,导致屏幕有背光无文字的供电都已经产生,那么 就测板的 显卡发出的TXL是否正常即可。

测试对地阻值,都是720欧。由此证明,显卡到屏线的接口电路是通的,数据信号没对地,全部OK。
那么 导致无文字的到底是什么呢?
测试屏线,屏,都好的。
再回头看看整体架构就一目了然了

架构显示,显卡直接处理CRT和lvds

不用怀疑 直接干显卡。换!
故障解决,当时客户看我修,没多拍照 。

网友:
就喜欢你这么简单明了的

网友:
当场修,还查了分析了图纸,测各种条件,换显卡。看来楼主的技术很厉害

网友:
对信号来路很明了,不错!

网友:
信号来源很清除,不错。但是我从来不在客户面前修,多少钱也不修!

网友:
这机器热量太大了,显卡容易挂

网友:
这显卡芯片是相当贵的哦,一般植珠能好不?还是得换新?

网友:
不错,学习了。越快修。越赚钱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加分

网友:
就喜欢看你这种简单明了的帖子 顶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得多,还有掉电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排线接口型号必须全部具备

网友:
供电正常,信号未断线干显卡正确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思路清晰 直接了当 理论加实践了不起

网友:
一般都不让客户看着修

网友:
Y450的两种显卡,基本上都是换好的,重植或压一下很少能好的

网友:
让客户看着修  感觉怪怪的

网友:
楼主这排除法用到极致了

网友:
这个显卡通病了,加焊用不了多长呀

网友:
这个显卡没有虚焊的一般都是坏。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完全就是大神级别的,电路分析的非常透彻,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维修的,谢谢楼主的奉献,给你加分了,我也学习了

网友:
分析很通透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清屏吧,这机器显卡好坏

网友:
这种显卡是容易出现此类故障,不过价格有点高吧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hp进水的机了,也是白屏,屏接口供电什么都正常。。。就是白屏,都准备干显卡了,看到有一个管子有点发霉。晕一下没有电压办输出。。最后找图纸看了一下是显卡的lvds1.8V供电。。把管子拆了下来,重新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显卡是通病,不过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为嘛让客户看着修,养成了客户的坏毛病还给自己增加了着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