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寨 显示器 白屏维修

楼主(2016-07-01):
原本可以显示 就是无信号
接上VGA线也是白屏
换上通用驱动板也一样

大神们知谢招数

屏供电只有2.6V

网友:
屏供电不对,,,,,,,,

网友:
屏供电2.6V  查一下是从哪转出来的  试着直连 或直接飞线  可解决

网友:
屏供电如果通用板都换了的话,建议查下是否屏上面逻辑板拉低了

网友:
逻辑板问题  重点查逻辑板

网友:
屏供电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你要测试一下驱动板和屏电路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断开屏线量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或3.3或5或12。如果不连屏线电压正常的话那屏的逻辑板有短路,如果电压不正常,找驱动板排除后找电源板

网友:
应该是屏幕有短路   拉低了电压  用恒流源 烧鸡大法

网友:
屏幕坏了了把看供电正常不那里不对没有电压就搞那里看一下图纸 基地好像有这个图纸

网友:
大家分析有理

网友:
这个屏供电在哪里量的?逻辑板 还是驱动板???

网友(2016-08-20):
量量屏保险

网友:
屏供电电压太低,,,,

网友:
屏幕驱动ic刷了没有

网友:
屏供电一般的是5V

网友:
屏供电一般为5V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有短路漏电!!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或短路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多大的屏幕啊,一般是3.3或者5或极少数的12v供电的,直接飞线供电到屏上试试看。

网友:
原本可以显示 就是无信号 这说明屏是好的

网友(2016-09-28):
看下屏电路保险管!

网友:
看一个是不是屏短路拉低的电压

网友:
测试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不接屏的情况下屏供电脚有没有5V,如果有接上屏后只有2.6V就是屏上逻辑板问题

网友:
2.6实在低呀

网友:
原本可以显示 不会你插反屏线了吧

网友:
这种都是屏逻辑板问题。

网友:
屏问题居多

网友:
烧机试试,烧不活,就烧死它

网友:
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