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快速秒杀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6-07-01):
版号:la-8951p
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
拆机;主板摘掉cons 。自动促发,正常点亮。
接上开关,使命按就是不开机,
拔掉开关,又亮了
打开图纸

短接1和2脚,正常开机,那么 故障很明确
是开关板的问题
直接焊掉一键还原的开关键。故障排除
最后上传个死体图

网友:
往往就是最简单的东西坏!

网友A:
是接口的第5根线吧

xwc

网友:
这钱整的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口的第5根线吧

是的 看错了 ,多谢纠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了

网友:
你说的一键还原 是不是NANO按键,关机按下会出现BIOS和启动项那个

网友:
厉害,简单秒杀

网友B:
我草刚刚换的桥,下BIOS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草刚刚换的桥,下BIOS看到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不是吧   钱怎么这么好赚啊

网友:
楼主这真是秒杀了啊

网友:
简单的问题最容易被忽略...............

网友:
最简单的东西最容易坏,没那么复杂

网友:
你的运气好,没遇到开关坏的

网友:
直接焊掉一键还原的开关键是啥意思?就是把5脚去掉吗?

网友:
我遇到是直接把休眠开关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