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刷BIOS

楼主(2016-07-01):
今天修二十几个技嘉的板子,有的板子刷BIOS的时候出现问题了,rev2.0的BIOS可以和rev3.0的BIOS互换刷吗?我刷的时候怎么都刷不进去,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神,还有就是我用rev3.0的芯片刷成rev2.0的,怎么不能用呢,反复掉电不亮机??

网友:
不会刷不进去的,,!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用编程器来刷

网友A:
刷总归都能刷进去的 就是会不好用  你刷不进去  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是不是刷的时候 报错

网友:
我就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总归都能刷进去的 就是会不好用  你刷不进去  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是不是刷的时候 报错

确实刷不进去。出现XXx区与实际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刷不进去。出现XXx区与实际不符

如果芯片是好的,型号选的对,不会刷不进去的

网友:
不可以 版本不同的不行 你BIOS容量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总归都能刷进去的 就是会不好用  你刷不进去  可能芯片有问题了 是不是刷的时候 报错

有的能刷进去,反复掉电不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能刷进去,反复掉电不开机

版本不一样的BIOS  刷进去也没用啊  H61的板 BIOS坏的 就是上电就掉电 然后自动掉电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本不一样的BIOS  刷进去也没用啊  H61的板 BIOS坏的 就是上电就掉电 然后自动掉电这样

不是这样的,我要用rev2.0的,我用rev3.0的芯片刷成2.0的也不能用啊,是不是容量问题??

网友:
容量也会引起,一般B i O S资料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的,我要用rev2.0的,我用rev3.0的芯片刷成2.0的也不能用啊,是不是容量问题??

BIOS芯片不分版本  容量一样就行   大一点 小一点 都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不分版本  容量一样就行   大一点 小一点 都不可以

嗯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C:
楼主为什么非要把3.0刷成2.0呢? GA台湾的网站上面应该各版本的BIOS都有阿。

网友:
编程都可以刷进去,出错只是芯片与座子接触不良的问题,BIOS大小都一样,版本不一样,刷上去会开不了机,因为PCB的布局已经改变,你以为厂家没事蛋疼啊,随便改PCB版本,BIOS还能随便刷?

网友:
说rev几是没用的,主要是看容量,就算你在其它牌子的板子上拆下来的,容量一样,一样可以用。为什么会出错?要看你下的BIOS和芯片的容量是不是一样,编程器有没有问题,转接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不进去的,芯片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刷不进去,是座子的吗,还是焊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非要把3.0刷成2.0呢? GA台湾的网站上面应该各版本的BIOS都有阿。

楼主,可以给个技嘉台板官网的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