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模块强制开启

楼主(2016-07-01):
大家有的笔记本能认出来无线网卡,但是就是搜索不到无线信号,这里面有教程,仔细看下,别短接错了。

......

网友A:
下下来看一下是不是与我的办法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下来看一下是不是与我的办法是一样的。

都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
是啊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不看我也知道答案

网友:
这个还要搞个东西,骗分啊

网友:
附件 内容

网友:
如果是联想的机器只要把电源管理软件装好就可以。不用费这么大的劲吧

网友: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网友:
做维修的都知道怎么强开

网友:
天意兄的方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