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07-01):
偶尔可以进系统,多数开机直接就是如图了,换了硬盘,换了系统,刷了官方bios,换了CPU,换了内存,有哪位遇到过的

网友:
裸板也一样吗?

网友:
刷了BIOS也一样,可以考虑更换南桥了

网友A:
应该是有一根内存槽有问题吧,擦一根内存应该就可以直接进系统。,上次遇到过。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根内存槽有问题吧,擦一根内存应该就可以直接进系统。,上次遇到过。你试试看。

还有个问题就是还会经常不亮机,显卡去掉了,内存槽问题我排除了,难搞啊

网友:
南桥虚汗了吧 其他机器我遇见过南桥虚汗了

网友:
考虑南桥吧 或者放弃了 太费时间了

网友:
南桥管理SATA,都排除完后就是它了

网友:
挂了固态硬盘吧!

网友:
检测到硬盘了,就是没有进系统。感觉还是BIOS导致的

网友:
感觉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
I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显示这个界面还真没遇到过   做南桥试试

网友:
不亮的时候机器有没有跑马?如果不跑的话可以考虑桥

网友B:
能不能进BIOS,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进BIOS,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

设置过了,没用,有时不用设置也能进

网友:
去掉硬盘先进pE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或者裁掉硬盘 进入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