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p跑马跑18断电重启,求救

楼主(2016-07-01):
ga-p61-s3p跑马跑18断电重启,干io,干桥都不行,无腐蚀断线,求解释
重启

网友:
是一开机就跑18?

网友:
前面跑什么代码啊 还是一开始就跑18 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
就这样没音了??

网友:
技嘉跑18,BIOS问题占大头,先刷BIOS

网友:
排除接触不良,上次遇到一块跑一串到55,怎么干都不行,最后是cpu接触不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