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联想显示器老烧二极管

楼主(2016-07-01):
最近发现联想显示器老烧12V二极管,贴别多,基本都是20寸22寸的,有的换上去就用几天就击穿,有的用几个月击穿,我换的都是200V 5A的 ,只要看到联想显示器用到这电源板子,高压部分是直插式的小板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换的都是200V 5A的 换了高压板还是一样,这次换个双二极管试试,你们谁有碰到这样的问题,用什么型号二极管代换的,说说

网友:
AOC代工的,就是那两个,一般烧一个,,,

网友:
天气热温度高的原因。你可以换三个脚那种,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脚放短点,贴着主板加个散热片

网友:
到其他板上面拆 12V 整流 肖特基双二极管    基本不会返修。     我一般还是换 SB5200     原因大伙都懂......

网友:
两个并在一起用。

网友:
多换几次 就不会烧了  我经常修道第一次都要烧  估计阻值没有那么大吧

网友:
我还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夏天才出这种问题呢

网友:
散热不良,想办法增强散热。

网友:
这管子确实爱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块电源板吧

网友A:
直接换个三极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三极管上去。

你这回答我给满分

网友:
我也碰到了,最后是换了个双二级管才解决的,没有返修

网友:
说实话,以前修到过,直接拆了不装就好了!也没见返修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就喜欢修这种故障,一般用SB5200的

网友:
三极管,那是两整流的,相当于是两个二极管了。负何没有那么多。肯定会耐用些啊。

网友:
dell显示器的也有,已遇过好几台了,换了没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