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7报警2声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01):
本以为是BIOS的问题,刷完确实亮了,装起来就又成原来问题了,拆开刷它原来的也会亮只要装C壳就又是原来的问题了,有人遇到过,变成报警后,必须重新写BIOS才能亮

网友:
不插键盘能亮不??

网友:
2声报警一般bios问题,装了c壳就不亮了,还没遇到,应该是有细节没处理好

网友:
仔细观察装C壳时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吹bios时加热到cpu了

网友:
估计是四合一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