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数据恢复监控视频扩展名批量更改方法

楼主(2016-07-01):
做监控硬盘数据恢复,找出视频是264的扩展名,要用视频软件打开需要文件扩展名是H264的文件,因视频文件多,所以做一个批量更改视频文件扩展名的方法!忘好评!!!,

网友:
此方法可任意应用任何文件的扩展名批量更改,按照步骤即可实现!

网友A:
我前天有个H26.4录像盒 硬盘插入电脑初始化硬盘 数据全部丢失 恢复出来 也打不开啦 好烦。

网友B:
你更改了监控视频文件扩展名后用其它的视频播放软件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有个H26.4录像盒 硬盘插入电脑初始化硬盘 数据全部丢失 恢复出来 也打不开啦 好烦。

原盘有坏道把,全都打不开还是个别的,如果个别的应该是坏道,如果全都打不开应该是恢复方法不对,或者原盘使用是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更改了监控视频文件扩展名后用其它的视频播放软件都可以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没有试过,那个用的是准用的软件!可以百度查一查支持此格式的视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好东西,哈哈

谢谢!此方法可以应用其他文件的扩展名的批量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没有试过,那个用的是准用的软件!可以百度查一查支持此格式的视频软件!

监控用的硬盘格式在计算机上根本识别不了!你更改扩展名我认为也播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