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开机反复掉电一例

楼主(2016-07-01):
该板是返修回来的。第一次维修是开机不显示,刷了站内提供的BIOS后用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出现上述情况。

通电测试CPU电压和内存等小电压都有,但是马上又消失掉了,过一会又上电了,如此反复。
按照图纸找到MN28的D级测试VR_READY信号瞬间有约3V,有时1V多,说明问题不在这里。

白天机器很多都要修,这个板子看下那个PCH没动过,无聊就上BGA焊下看看吧,以前有过这种问题。
结果等板子BGA上冷却取下来上电故障依旧,看来不能凭经验维修,时序还得跑跑。
接着测试PSON信号发现这个信号掉的太快,尝试用镊子直接短接ATX电源16脚那个根绿色线,结果板子正常跑码了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有人猜到了吗
顺着这个PSON信号找到MN2这个管子发现板子上没有安装这个材料。看来这个PSON信号是另辟捷径了。测试G级的SLP3_L 信号3V正常

懒得跑线路了,直接从料板找到一只702 MOS管补上去,再开机板子欢快跑码直到亮机
进系统测试1个小时正常
交货收工

 会员1198904300鑫豆2024-8-4 15:12
 会员2497022元2022-11-29 11:10
 会员33092元2022-11-26 16:48
 会员9597582元2022-10-14 21:00

网友:
小管子性能不良了吧

网友:
直接把主板工厂缺件补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时间,这个应当继续查那个信号的来龙去脉

网友:
原来的线有问题,又无断开,这样修了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那原来的PS-ON是怎么走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PSON这条线的图找出来,看看是怎么走的,最好是把原来的问题修复下

网友A:
现在在我们这修主板才三十

网友:
但是之前的线路没断开会不会用短时间返修啊?

网友:
之前的是不是IO拉低绿线?现在改成用用Mos管来拉低?

网友:
真想知道PSON信号是不是去了EC,如果是,感觉可能是板层之间出了问题,能修出来就行。

网友B:
slp3_L 是来自pch的待机信号吗?可能原始方案io中转一下。。。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我们这修主板才三十

我们这儿也是三十。

网友:
有图纸的话,提供一下. 那个管是通过S3,直接拉低开机绿线的.这样就不会跳来跳去的. 方便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3_L 是来自pch的待机信号吗?可能原始方案io中转一下。。。修好就是王道

就当它是SLP_S3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图纸吗?传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