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32位和64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7-01):
本人装系统的时候,不知道装几位系统合适。我是修主板的,有时候检测主板时,要装驱动,我装了万能驱动助理之后,也不知道版本太低换是怎么着,软件不能运行,装不了驱动,外设用不了。求解中

网友A:
64位可以支持4G以上的内存。

网友B:
32 64的区别有很多的 比如 内存寻址等 具体区别看下百度

网友:
如果你的内存是4G以上的。32位系统无法识别,只能上64位的

网友C:
4G内存一下就装32位 4G以上就装64

网友:
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驱动不行,就打驱动啊

网友D:
不知道小于4G内存的电脑是装32位好呢,还是装64位好。同样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小于4G内存的电脑是装32位好呢,还是装64位好。同样求教

内存小于4g的建议安装32位系统,大于4g建议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位可以支持4G以上的内存。

嗯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 64的区别有很多的 比如 内存寻址等 具体区别看下百度

那系统与主板有关系吗?G41主板和H61主板用同样的系统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4G内存一下就装32位 4G以上就装64

嗯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