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不触发之反反复复维修

楼主(2016-07-02):
机型:dell m421r 板号: DAOROAMB6D0
故障:不触发,偶尔可以触发。待机电流 0.01,嗯 看似正常,拆机发现ec 部位进了液,这就好办了 ,看的到的故障嘛,还不好么。可实则是痛苦的。此机是amd芯片组,fch桥,ec采用it8518e,想到进水,先把ec拆下,重新加焊一遍,取下时也认真检查了 焊盘什么没有腐蚀的,于是用洗板水清洗干净,重新焊上原ec 通电 试机。 玛德,我就知道会这样,按开关,纹丝不动。量板上各大电感对地组织 正常啊,3 、5v电感,嗯? 5v电感没电。去论坛搜了下,有说 dell机子 有的5v是要按开关才有的。看到他们都这么说 在这我也就放弃了这一路的深究(其实在最后才得知此路正是关键)由于dell的机器 不触发多与bios有关 好 那就先下个bios先 先易后难嘛!可结果是残酷的,任然如此,又换回原机bios。 找来m431r 的图纸(板号一样 可以通用)老老实实查ec的待机条件,125脚SYS_PWR_SW# WRST# 有 就ec进桥的SIO_PWRBTN# 没有,导致fch没有收到ec的触发动作,当然后续什么的都不会出来。心想,桥该不会挂了吧,这时又想到之前,有时又能开有时又不可以,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动桥。此时我又换了一个ec,通电试机 还是一样。唉  头痛、、、、、放一边 吃完饭在来查。 吃完饭 回来 试机,呀!出惊喜了,又可以开了。立马测5v电感的电压,出来了。趁着现在正常,量量5v电感在待机时是怎样? 结果出乎意料,发现每次能触发的时候 待机5v是一定有的 反之5v没有的时候,那也就触发不了,这下就好办了,找到待机芯片 51125 多么熟悉的芯片啊。找到5v开启这一路。是由ec发出的ALW_ON 在pq24b上测得没有 而在ec的83脚测得有,哈哈  终于让我找到了,中间断线, 补线 ok 完美触发,但又觉得在外面飞线不美观。又把ec拆下。从内部飞,这下我认真的检查了每个脚位有无断线,嘿 还真有一个又断了,飞线 换好ec 上电。电流刷刷上,先接个外接,嗯 显了,ok 装机吧,当我街上内屏测试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是伤的,玛德 暗屏,以为是ec与屏接口又断线,量了一下,无断线啊。我又把外接接上,可以正常显示啊,但此时 又出现了一个噩耗让我的心痛了 一下 二下 三下......  会重启(不定时重启)玛德 不用这么整我吧。我要冷静下来 好好的想一想。此机是fch的桥,想到之前有遇到过g485 也是fch 他们的通病就是桥上有一个电容爱坏。找来之前备好的图 找到这个电容 干掉。还别说 真有不一样。不再重启了,可内接还是暗屏啊。背光开启没有,查图纸直接与ec相连。会不会ec也是坏的。可这个ec是我刚从包装带取出的 确定是新的啊。算了  还是把它原ec换上吧。最后你们猜怎么着。显了 两个ec都是it8518e 原ec是it8518e... CXS 代换上的ec是it8518e...CXA 就这后缀名不一样,就不能通用? 问了淘宝卖家 都说能通用的。唉 不管了。先装机测试吧。在测试过程中,怎么看怎么听都觉得哪里有点不完美,风扇声音很大 狂转。于是刷了个ec bios  ok 风扇正常。此机算是最终完美修护了!

    最后又来想想 。可能之前就是bios坏吧 导致内接暗屏 还伴有重启。为了进一步证明,我又把机器拆了,把原来的fch上的电容又装回去,机器还是正常运作 ,也不会重启。ec 由于取下又焊上 太麻烦。这里就省略了。由此可见,之前出现的各种小毛病 多半是程序引起的。        下次再遇到这种机 咱可就有思路了。                附上图纸即好bios _DELL M421R DA0R0AMB6D0 AMD 独显 bios

网友:
呵呵,真能折腾啊

网友:
开始打一下EC的BIOS波估计就不会那么折腾了

网友:
楼主能修好这个机器真不容易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也是有时间研究  我是肯定从外面飞线的 没那么多时间

网友:
很有探索精神,维修人就要这个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