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开机报警七声 求助中

楼主(2016-07-01):
dell 14-3421开机报警七声 求助中。原来是好的。同行估计带电加了一根内存条。就坏了吧。拿到我手里,是大电流。拆开后,看到一个小铁片导致了短路。去掉后,自动上电,电流跑到0.9安就不动了。等待了一会,就报警了。报警七声。以为是bios坏了。刷了好几个程序,也还是一样的问题。内存也换了好多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本来这个电脑是好的,就是因为他开机加了一根内存。里面还有一个铁片导致电脑主板坏的。大家说,报警七下,应该如何去维修呢。现在还一个问题是,每次开机,都是自动开机。在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电流就又上去了。是不是开机电路或者ec有问题了?求助中~~~

网友:
存在人为导致的故障 还有短路?

先不要考虑自动上电的问题了 先修亮机   要是带电插拔内存导致重点查和内存有关线路

网友:
DELL机器有的就是插不插内存都跑一样电流就是北桥。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你啥都不测,你叫论坛的大神怎么帮你

网友:
你啥都不测 yao怎么讲

网友:
报警七声是CPU问题

网友:
北桥应该烧坏了

网友:
七声报警我记得是没找到屏

网友:
论坛有一句话叫七声北桥八声显卡,测一下吧

网友:
哈哈,骗分的吧

网友:
人为故障最难搞

网友:
这样问有什么意义

网友:
            7北8显。   老牛逼啦。

网友A:
换CPU试  不行看内存 桥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

网友:
好像是顯示方面吧

网友:
7声报警应该是没检测到屏吧

网友:
7声看看屏线好着没有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是 没有装cmos电池或者电池没电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结果

网友:
七声报警,当然要看看北桥了。如果是AMD的。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
楼主    我的故障 跟你一样  修好没有  我是slj8e的桥  换了不得行  不出集显电压啊

网友:
加焊显卡和桥试试, DELL的机器我发给老黄有时候都没办法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认到屏?

网友:
加焊下pch看看,这机子CPU是板载的不好排除

网友B:
楼主修好了不?遇到一个 换了BIOS ,SJ8C和 板载 CPU还一样问题7声

网友:
搞一下显卡先了

网友:
七声报警重点放在显卡这边

网友:
先测一下  北桥和显卡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集成CPU的,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七声报警优先干显卡啊

网友:
7声北桥,8声显卡,你测测供电对地值还有内存相关测量点看看,什么都不测怎么修

网友:
北桥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不?遇到一个 换了BIOS ,SJ8C和 板载 CPU还一样问题7声

没修好。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  不行看内存 桥工作条件

CPU板载的吧兄弟

网友:
还是要查内存

网友:
估计损伤到CPU了  这个悲剧了

网友(2016-08-14):
咱俩这机器一个毛病 我这个是别人除尘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