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A-H61M-S2V-B3 跑C1

楼主(2016-07-02):
故障;上电跑马代码卡在C1后数秒掉电,在论坛搜了一下GA-H61跑C1的问题,发现有一个人说是USB过流了 要查这个信号USBOC,我打开图纸搜USBOC 来到了桥,桥外面叫-USBOC_R 搜这个信号 来到了D8,我在论坛看到那个人发的文子帖子说拆掉D10就可以显示 我这个主板是D8 我就试一下拆掉D8后真的显示了,心里想那个爽啊,这样都可以维修好了,等我装机进系统的时候,全板USB不可以用,我就知道出问题了,不是拆掉这么简单,再次把主板拆下来找故障,测量D8的3脚有3.3V 1脚有3.3V 2脚0.26V,再次搜-USBOC_R信号 这一搜让我想起华硕主板15秒掉电这个故障,肯定是电阻问题,看了一下主板找这两个电阻对我这种小白还真有点难道,没有元件号,但是认真看一下UD3 UD4元件号还是有的,5V分压得到3点多V电压给UD3 UD4供电,先找到UD3 UD4就有可能找到电阻,拿起主板左右看看终于在小四口找到DU3和DU4
一个表笔接UD4的3脚猛点旁边的电阻,发现没有一个通的这下玩完了,后来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这个是USB信号很有可能在USB接口旁边,于是再猛点USB接口周边电阻果真找到, 就是在6脚芯片和三极管中间这2个电阻,直接拆掉接下端的那个电阻后,电压出来了3.6V感觉可以了,再把D8装回去,再次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USB也可以用了。

网友A:
大半夜发个帖不容易啊,你修的这个板还算好的了,小管都印有元件号,有些板只有大管才有号的,跑线找不到,只能用表笔戳了几十个点才找到。

网友B:
楼主修得这么好,怎么可能是小白呢
,谢谢你又让我学到技术了

网友C:
现在的板很多都不印标识,修起来好费时

网友C:
楼主基础扎实,花时间多多逛论坛真有好处,手上正好有这现象的板。

网友:
保护电路经常出状况
剃刀原则果然没有说错
枝节越多越出毛病

网友D:
史XX,你修板的功力 TM提高不少哟  好奇的是,你用的什么诊断卡  拍张照看看

网友E:
楼主,用什么PCIE诊断卡??

网友F:
我记得好像这个电压不对能点亮不能关机呀。难道是我老糊涂了

网友G:
两个电阻拆了怎么还有电压,5VDUAL 怎么过来的,难道还有其它供电经过UD3与UD4的3脚吗

网友:
不错 按着平时的思路C1又去差内存了 感谢经验

网友H:
跑线路对没有标示的主板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好像这个电压不对能点亮不能关机呀。难道是我老糊涂了

华硕即主板是这样

网友I:
不是分压,怎么变3.6了

网友J:
档C1一般都是内存啊  USB过流也会导致档内存啊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档C1一般都是内存啊  USB过流也会导致档内存啊   还真没碰到过

技嘉专用的诊断卡   代码是以前的不同     H61之后   主板没有了PCI槽   五花八门的诊断卡都是骗钱的   毫无用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技嘉专用的诊断卡   代码是以前的不同     H61之后   主板没有了PCI槽   五花八门的诊断卡都是骗钱的    ...

也不是啊  现在出的TL460诊断卡  还可以  用LPC的还不错   我用了还可以  只不过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也不是啊  现在出的TL460诊断卡  还可以  用LPC的还不错   我用了还可以  只不过丢了

460用过呀  手头三个笔记本不跑马   台板 只有华硕可以跑马   梅杰  V星不跑马   果断退货了    不像以前的PCI诊断卡   所有主板都可以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460用过呀  手头三个笔记本不跑马   台板 只有华硕可以跑马   梅杰  V星不跑马   果断退货了    不像以 ...

你是用得PCIE口  还是LPC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是用得PCIE口  还是LPC口

460卡  PCIE   和LPC接口都有   一般主板都是用LPC  技嘉用PCIE   说明书上很清楚      H61之后  淘宝买过诊断卡都5-6次   都是广告吹得满天飞    买回来这个板子上不行    那个板子上不行   局限性很大     最后放弃了  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460卡  PCIE   和LPC接口都有   一般主板都是用LPC  技嘉用PCIE   说明书上很清楚      H61之后  淘宝买 ...

好吧  看来你跟诊断卡  有很深的故事

网友L:
有丝印的还好点、不然找原件就找到累死。。。

网友:
修得太给力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半夜发个帖不容易啊,你修的这个板还算好的了,小管都印有元件号,有些板只有大管才有号的,跑线找不到, ...

对啊 完全没有元件好的 只能慢慢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得这么好,怎么可能是小白呢
,谢谢你又让我学到技术了

是小白了 还有很多问题都维修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板很多都不印标识,修起来好费时

说得不错 我也这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础扎实,花时间多多逛论坛真有好处,手上正好有这现象的板。

论坛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史XX,你修板的功力 TM提高不少哟  好奇的是,你用的什么诊断卡  拍张照看看

TL460多用途调试卡 LPC-DEBUG诊断卡 我用的是这个 很多主板都支持 很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PCIE诊断卡??

TL460多用途调试卡 LPC-DEBUG诊断卡  很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好像这个电压不对能点亮不能关机呀。难道是我老糊涂了

这个我不清楚 反正我的是USB不可以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两个电阻拆了怎么还有电压,5VDUAL 怎么过来的,难道还有其它供电经过UD3与UD4的3脚吗

我只拆了下拉电阻 没有拆上啦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不是分压,怎么变3.6了

拆了接下电阻不分压了,可能上啦电压阻值也有问题,我看见它都3.6V了 就不理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档C1一般都是内存啊  USB过流也会导致档内存啊   还真没碰到过

论坛之前也有人维修过C1 USB过流,我都是学他的 要不我也查内存条件了 如果按照查内存条件的 这个主板没有维修好的可能

网友:
是拆还是换?

网友:
GA     C1  竟然和OC#  有关   以前  没注意过!       顺便说一下;  我有  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丝印的还好点、不然找原件就找到累死。。。

有    位置图!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N:
UR2    楼主  用的  什么检测卡   上个图  看看1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只拆了下拉电阻 没有拆上啦电阻

拆了一个下接电阻,怎么还有3.6V,那两个不是分压的吗,拆了一个电压不会回到5V吗,请指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拆了接下电阻不分压了,可能上啦电压阻值也有问题,我看见它都3.6V了 就不理它了

强强,,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UR2   楼主  用的  什么检测卡   上个图  看看1

网友:
拆下拉电阻 没有换

网友O:
我都是直接用个喇叭

网友P:
基础知识扎实修板就是快!哎!我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修板又慢!

网友:
看来找位置不是我一个人有问题,都是难题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只拆了下拉电阻 没有拆上啦电阻

拆了下拉电阻,这3.6V的电压如何从5V供电分压而来的啊??忍不住向楼主请教下。

网友:
在主板上卡代码拆外谁这个USB供电芯片也算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跑线路对没有标示的主板是必须的

对啊 以后就麻烦了

网友:
维修得一般般吧

网友:
嗯 我如果不上论坛看 我就按查内存条件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都是直接用个喇叭

用个喇叭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基础知识扎实修板就是快!哎!我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修板又慢!

多学点理论 对维修主板有好处

网友:
应该是小喇叭吧

网友:
SPEAKER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