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 R1.4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6-07-02):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GA-EP43T-S3L R1.4的主板,开机主板上的四个LED灯一闪一闪,插上诊断卡,诊断卡上所有的灯也一闪一闪,不跑码,全板无复位。按照维修的顺序,供电-时钟-复位。先查CPU供电无,查内存供电无,查内存供电芯片ISL6545, 5脚有供电12V,怀疑6545芯片损坏,从料板上拆了个芯片换上,上电灯不再一闪一闪的,装上CPU,内存,诊断卡在跑码,接上显示器,熟悉的技嘉LOGO画面出现,此板修复。

网友:
CPU供电无  那前面的呢  内存供电呢

网友:
按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刚才有事去了,不小心按到发贴就发出去了,现在补上。

网友:
最喜欢修点呀出不来的机器  保护电路  看不懂啊。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无cpu供电。。那内存供电为什么会无

网友A:
顺序是不是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是不是乱了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该如何修?

网友:
技嘉主板的供电时序是先有内存供电,然后桥供电,再CPU供电。

网友:
这故障好修,楼主捡钱了。

网友:
缺少实物图哦

网友:
vcc和en都满足第二步就是换芯片

网友:
秒杀的节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