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不显电流1。6

楼主(2016-07-02):
联想B460E 不显电流1。6 请大神支招。。。
联想

网友:
我猜 你知道要焊显卡吧

网友:
这个有好多种情况,你外接看一下,

网友:
检查下南桥吧

网友:
叙述得仔细点,如果跑了码的,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查屏接口及线路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要不是cpu坏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试刷卡BIOS看看。

网友:
我的跟你差不多,还在找原因,]

网友:
把楼上各位说的都做一遍

网友:
资料太少无法提供帮助 ,跑没跑马啊 是否有波形啊

网友:
显卡坏 加焊一般不行

网友:
主板新的 150出给你

网友:
外接看一下是否显,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波形看是否已经过内存,如果屏接口的EDID有波形那就看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