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6-07-02):
G470 ,LA-6751P 外接不显这个是正常 内接只显示三基色 查了屏线接口如下: 测了只有16脚没电压,3脚和5脚没有信号其它电压都有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显卡加焊过  换了屏不能正常显示 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过一样的情况的同行 有没有修好过的 或者有独显改成集的也发个参考来看看。在线等……如图:

网友A:
16脚为什么没有电压呢?把16脚的电压修出来!

网友:
来个大神解释解释 学习学习

网友:
LVDS对地值

网友B:
昨天遇到客户一个机器,正在玩游戏lol,突然出现和你一样的三基色的自动变化。客户重启动机器后,又正常显示了。你估计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LVDS那边工作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桥的LVDS模块供电。

网友:
量量LVDS对地值啊,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在换个桥试试,

网友C:
楼主请检测屏幕上的8脚码片工作条件

网友D:
16脚必须有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脚必须有电才行

要有3.3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检测屏幕上的8脚码片工作条件

为什么要测这个 具体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遇到客户一个机器,正在玩游戏lol,突然出现和你一样的三基色的自动变化。客户重启动机器后,又正常显 ...

你是想说是显卡

网友:
正常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脚为什么没有电压呢?把16脚的电压修出来!

是通往IO啊

网友:
测试下屏线接口到南桥的数据线正常不 我修过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显示不正常  屏线接口去南桥的一组数据线不通

网友:
楼主修好别忘了说说

网友:
查看那些条件啊,找不正常的原因。跟线路

网友:
那就只有换一个IO试试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屏线容易坏

网友:
怎么不换跟屏线。屏线接触不好也会红绿蓝跳变

网友:
打lvds主旨啊~肯能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测这个 具体说下
没有认到屏,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LVDS应该是短路了再看看

网友:
16脚CE_en 应该是摄像头的开启 可以没有 应该看下20脚是屏供电的开启是否有电 如果有的话 那就查LVDS吧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知道16脚电压不正常。为什么不去修他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