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0.01触发到0.08掉电。附带图纸点位图

楼主(2016-07-02):
接到本子就是 触发掉电 电源指示灯还不亮 开关灯会闪烁一下。。。

经过测量菜谱供电没有集显供电没有 cpu没有工作 。。。。

查找了hwpg3.3v 然后就要去开启 cpu供电开启引脚 VR_ON 3.3v

cpu不工作看了看电流这么小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 当测到q7013 发现1.5v转换电压没有 查找g级控制脚

最后找到 pu13 第10脚发出的

查找 此芯片 引脚时序

此时 测试芯片好坏  把芯片去掉 测量 out 阻值 无穷大 芯片以坏 换了 好了。 加点分吧 看帖不加分的 以后不发这样的帖子了。。。

HP G4 板号

网友A:
加分鼓励下楼主多发贴

网友:
有技术含量,羡慕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下楼主多发贴

就是这样吗  你去论坛搜索资料东西都没有 感觉不是很空空的感觉  。。

网友:
冲着楼主发的图纸和点位必须加分

网友:
缺电压还是好搞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了,有图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广达经典的问题

网友:
有修过这个机子    电源接口灯不亮      就是这个芯片   把ACIN拉低了    遇见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芯片还真是容易坏

网友:
电流也太低了0.08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