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6开机白屏,有苹果声音,就没其他反应了。

楼主(2016-07-02):
a1466开机白屏,有苹果声音,就没其他反应了,但是当内置电池没电时,开机却可以出现电池没电画面。
求助,主板拆起来,发现进水干好在南桥背面,刚好有一片同样的半,断线的,腐蚀的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是卡logo,那为什么能出现电池电量低画面,修的少,不懂。哪位高手帮忙下

网友:
有开机声音,基本上机器正常工作了,只是显示没有出来,查显卡及相关电路。再一个桥背面进水,桥芯片多半有损坏,或者桥内部模块部分受损。当卡logo时,EC芯片有问题也是会造成的。按照图纸来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一步步排查是可以找到原因的。

网友:
没有硬盘也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硬盘挂了

网友:
没电画面 不就是电池没电了吗

网友:
开机按住键盘的ALT键看不可以选系统没有 如果不可以的话就主板白屏开机 如果可以选  基本上就是硬盘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