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主板这个芯片的针脚定义

楼主(2016-07-02):
求华擎主板这个芯片的针脚定义 这个是不是一个时序控制的芯片?这个板子不复位会不会和这个家伙有关。跑线什么都跑不出来,华擎设计的就是怪。板子型号是n68-s ucc。谁修到过,望不吝赐教。

网友:
找下这个芯片的PDF吧   如果实在找不到  就找个一样的换下试试吧  感觉无复位 跟它没关系

网友:
華擎的板子不好修~

手邊壞一片 B75 PRO-M 電壓都正常, 網上案例也不同!

真是折騰人!

网友:
跑到IO看是不是参与触发 跑各电源控制芯片 是不是提供基准电压 或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不好找淘宝有没

网友:
芯片印着华擎,估计是定制的芯片吧,厂家不放资料出来,估计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