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5 一体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6-07-02):
最开始电流跑到1.5不亮  于是干 216-0752001 干了以后还是一样果断刷BIOS   最后还是一样求大神指导。。。。。。。。。。。。。。。。。。

网友:
测信号吧,找图纸

网友:
0752001这个桥比较容易干死。有的话最好找个换下

网友:
0752001  这个故障率是很高  不过要判断故障的话  先给它加热一下 判断  比你直接干保险  现在还是换一个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