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我看帖子说,dqs报错。为何要坐南桥?

楼主(2016-07-02):
如题,求解下。。。

网友:
dqs报错,是什么。。。

网友:
AMD的芯片组吧。有的报内存什么的不对等,都是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不进BIOS,按DEL就会出现wait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也可以,最好换个新的,这个芯片也不贵

网友:
原贴地址在哪里?

网友:
修过几台显示wait的

网友:
AMD的比较容易虚焊。加焊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A:
AMD的 多数都是桥的问题  所以做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 多数都是桥的问题  所以做桥呗

为何是南桥呢。。。。dqs可能是内存的平率等等,我首先想到的是北桥啊。。。

网友:
dqs这个是什么信号 怎么就没有人讲解一下楼上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