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什么好方法放 液晶电源板大电容的电?

楼主(2016-07-02):
请教下有什么好方法放 液晶电源板大电容的电?每次拿螺丝刀短接 冒火花....

网友:
用10-30K的2W电阻,

网友A:
哪找什么电阻这么麻烦,哥教你个方,拿个灯泡,最老那种钨丝的,40W就行,接两个线出来接电容两头,灯泡亮一下就灭,电就放完了,不用焊在电容上,就剥线出来碰电容两端就行

网友:
用灯泡,平时修电源用的那个,还可以放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找什么电阻这么麻烦,哥教你个方,拿个灯泡,最老那种钨丝的,40W就行,接两个线出来接电容两头,灯泡亮 ...

好 谢谢下次试试,

网友:
找个400v22u-100uff的电解电容,和板子上的同极相对,容量大的话会有一点火花,然后把这个电容两级找手边的铝散热片或铁机箱壳上划两下,第一次会有一点火花,然后重复几次,容量小五六次,容量大二三次就放没了,比电阻的优点是电解好找,手边大小一堆,电解外壳绝缘,安全。还能看到微小的火花(这最重要)。

网友:
直接用螺丝刀有点暴力,,打火太厉害了

网友:
基地有放电笔  可以用

网友:
我是直接用螺丝刀,啪啪啪一下就搞定,

网友B:
用个灯泡就可以的。。。。

网友:
我都是用灯泡放电的,然后也可以串保险那里防止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灯泡就可以的。。。。

咨询一下。。灯泡用几W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修电源板的时候  每次通电拔电  想快速放电是吧   我都是等它自己放完的   所以经常被酸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