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AMD) 进系统掉电,进PE正常的根本原因(觉得好加点分)

楼主(2016-07-02):
一台HPCQ40 AMD独显的,进系统过程中掉电。
        反复测试发现,掉电后,3V 5V 1.1V正常。但是无法再次触发
        进PE不掉电,接硬盘进PE也不掉电,排除硬盘接口、供电问题
        进系统,怀疑显卡、北桥。于是选择VGA模式,也掉电。
        怀疑B+不稳,直接短接PQ103,无果。
        加热独显、北桥(只需加热,无需上焊台),无果。
        最后换了一片CPU,
        进系统,果然不掉电了。
        换回原机U,故障重现,说明就是CPU不良所致。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台t60也是进系统掉电!最后确定也是cpu不良导致的!那时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前两台修了一台sony的机子,cpu供电铁壳管坏了,然后把铁壳换了,进系统掉电。。最后也是换了一个cpu才好的

网友:
amd,cpu问题多

网友:
修AMD 的笔记本是要先换一下CPU ,内存,没有INTEL的稳定

网友:
AMD机器就是容易吗

网友:
v470  乌龟的,百分之90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