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要开几十次才能显示,求维修思路呀

楼主(2016-07-02):
刷了BIOS ,无果,更换过内存CPU ,只要能显示,正常用,不关机能用上几天都没有问题,求维修思路呀

网友:
估计还是BIOS问题 找和合成BIOS试试吧

网友:
不显示总有电流吧

网友:
我前两天修一台这样的机子,是开机没的集显电压。。最后把cpu换了就好了。。bios也刷了无数个。。。。你看一下开机的时候内存总线有没有波形,还有就是先把独显屏蔽掉,用集成显卡试试...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什么电流啊

网友:
估计是某个芯片虚焊了,反复几十次才能开机,说明芯片的温度上来后,虚焊点又连接上了,导致能正常显示,如果关机放上几个小时后,芯片完全冷却后,机器又不能一次开机了。楼主给的描述少了点,没有电流的变化,我估计是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
还是看不开机的电流情况去查查

网友:
刷过BIOS吗 遇到过E440的刷BIOS没好 加焊桥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刷BIOS好过几台,刚开始放电就好,用两天又坏了,再放电又好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显示是到哪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多少啊,这机器BIOS也容易坏,去淘宝上买个分离合成的刷上去试试

网友:
有些问题真难搞,维修就这样头疼

网友:
维修时间长了就是累 心累

网友:
PCH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看电流吧,曾经遇到过时亮时不亮的干过板载U

网友:
内存条不对吧

网友:
用低电压版的看看

网友:
EC自带程序,换个EC,找相同料板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换个低电压的内在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手上一个E531,上电到0.8不动,3代CPU手上还真没有,楼主修好了,给个经验把

网友:
此电脑修好了,是PCH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看看电流 判断一下是缺电压还是不跑吗 还是跑吗不显示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没刷对 我这一个E450开机要等一个多小时才亮 后来耍了BIOS好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