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6-07-02):
清华紫光显示器之前好像被人修过,换装了电源板,现在只要接控制板灯管就闪,12V 5V输出电压就波动。不插控制板电压稳定,控制板3.3V变压的地方温度高,无正常输出。已经换了但不行,感觉 是控制板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如何下手,检测 哪里?谢谢

网友A:
再次代换电源板,看看是不是电源带负载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次代换电源板,看看是不是电源带负载差。

谢谢楼主,提醒,换过电源板了,双灯的电源板,换后还是一样的, 12V 5V on/pff  ADJ GND分别接线,换了还是那样的

网友:
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提醒,换过电源板了,双灯的电源板,换后还是一样的, 12V 5V on/pff  ADJ GND分别接线,换了 ...

不接驱动板就正常?转换3.3V正常吗?

网友:
电源负载问题多点。。也可以用可调电源试试。。驱动板

网友:
再加个通用驱动板上去看看

网友:
电压不稳吧,电容全换试试

网友:
换个板子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