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常识

楼主(2016-07-02):
手机维修的一般过程
1. 正确拆机。用户拿来维修的手机不要盲目乱拆,要仔细观察小心拆卸。拆下的各种配件要统一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千万不要随手放在维修桌上,以防配件丢失。
2. 要能正确操作手机的菜单。对维修人员来说必须掌握怎样调整手机振铃声音的种类、大小、听筒音量的大小;怎样设置手机来电无声;怎样限制手机的呼入、呼出;怎样控制背光灯的亮与熄灭;怎样存储电话号码等等手机的各项功能。
3. 先简后繁,先易后难。即先考虑故障是由于手机接触不良造成的或由菜单设置不当等最简单的原因引起。排除这些简单原因,再考虑维修电路板上的故障。
4. 先电源,后整机。
5. 仔细观察电路板元器件,并用镊子触动一些比较容易出现虚焊的地方。观察是否有元器件脱落、烧坏、虚焊。
6. 加直流稳压电源,进行检查维修。

手机维修的基本技巧

本节主要介绍一些手机维修的基本常识、故障的大致范围及手机维修的一般技巧,以便上网者能快速维修常见故障手机。
一、 自动开机
加上电池后,不用按开/关键就处开开机状态了。主要由于开/关键对地短路或开机线上其它元器件对地短路造成。取下手机板,用酒精泡后清洗,大多可以解决此故障。
二、 自动关机(自动断电)
1. 振动时自动关机
这主要是由于电池与电池触片间接触不良引起。
2. 按键关机
手机只要不按键盘,手机不会关机一按某些键手机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CPU和存储器虚焊导致,加强对存储器CPU及存储器的焊接一般可解决问题。
3. 发射关机
手机一按发射键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功放部分故障引起,一般是由于供电IC(或功放控制)引起此故障。
三、 发射弱电、发射掉信号
1. 发射弱电
手机在待机状态时,不显弱电,一打电话,或打几个电话后马上显示弱电,出现低电告警的现象。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电池与触片接口间脏了或接触不良造成;其次是电池触片与手机电路板间接口接触不良引起;再其次就是功放本身损坏引起。
2. 发射掉信号
手机在待机状态时,信号正常,手机一发射马上掉信号,这种现象是由于手机功放虚焊或损坏引起的故障。
四、 漏电
手机漏电是较难维修的故障。首先判断电源部分、电源开关管是否烧坏造成短路。其次判断功放是否损坏。再其次,漏电流不太多的情况,给手机加上电源1~2分钟后用手背去感觉哪部分元件发热严重,此元件必坏无疑,将其更换。如果上面的方法仍没有解决故障,就只有去查找线路是否有电阻、电容或印刷线短路。
五、 不入网
不入网可分为有信号不入网、无信号不入网两种情况。目前在市场上爱立信系列、三星系列的手机,只要其接收通道是好的,就会有信号强度值显示,与有无发射信号无关,其它系列手机必须等到手机进入网络后才显示信号强度值。对其它系列的手机在判断故障范围时,给手机插上SIM卡,调菜单,用手动搜寻方法找网络,此时,能找到网络,证明接收通道是好的,是发射通道故障引起的不入网;用菜单方法找不到网络说明接收通道有故障,先维修接收通道。
六、 信号不稳定(掉信号)
由于接收通道元器件有虚焊所致(摔过的手机易出现此故障)。主要对接收滤波器、声表面滤波器、中频滤波器和接收IC等元器件进行补焊,大多能恢复正常。
七、 软件故障
归纳起来,手机软件故障主要现象有:
1 . 手机屏幕上显示联系服务商、返厂维修等信息都是软件故障,重写码片资料即可。
2. 用户自行锁机,但所有的原厂密码均被改动,因此出厂开锁密码无用,重写码片资料即可。
3. 手机能打出电话,但设置信息无记忆、显示黑屏、背光灯不熄、电池正常弱电告警等故障,在相关的硬件电路正常情况下,软件也能引起这些故障,必须重写码片资料。
八、 根据手机电流情况判断故障原因
1.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微动或不动,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开机信号断路或电源IC(不工作)引起。
2.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针指示电流,比正常值200mA左右小了许多,但松开开机键电流表指针回到零,这种现象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时钟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或者CPU没有正常工作。
3.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指示电流200mA左右稍停一下马上又回到0mA。这是典型的码片资料错乱引起软件不开机故障。
4. 按开机键有20~30mA左右漏电流,表明电源部分有元器件短路或损坏。
5. 按开机键有大电流漏电表明电源部分有短路现象或功放部分有元器件损坏。
6. 加上电池就漏电,首先取掉电源集成块,若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源IC引起;如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池正极直接供电的元器件损坏或其通电线路自身短路(进水易出现此故障)造成。根据电池给手机供电原理查找线路或元器件(电源滤波电容、电源保护二极管有时会出现短路)。
7. 手机能工作,但待机状态时电流比正常情况大了许多。这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是:给手机加电,1~2分钟左右用手背去感觉哪个元件发热,将其更换,大多数情况下,可排除故障。如仍不能排除,查找其发热元器件的负载电路是否有元器件损坏或其它供电元器件是否损坏。
8. 手机无信号强度指示或无网络,可根据电流表指针摆动情况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正常情况下,在手机寻找网络的同时,电流表指针不停地摆动,幅度有10mA左右。如果电流表指针摆动正常,仍无网络,这种故障多见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故障范围大多在发射VCO部分或功放电路部分;如电流表指针摆动不正常也无信号强度指示,则故障范围大多在接收VCO、本振部分或接收通道其它部分。
手机简单故障排除
1、不开机故障
(1)按下开机键不能开机。观察按下开机键的瞬间电流相对正常值偏大还是偏小,如果电流偏小,故障部位一般是在时钟电路和FLASH ROM和RAM等逻辑/音频部分,如果电流偏大,故障部位一般是在发送通路的功放和电源供电部分,有时也由于电源滤波电容漏电引起。
(2)按下开机键能开机,但是电流跳不到最大值,说明时钟及逻辑/音频和电源供电部分工作正常,故障来源于射频处理电路的接收和发送通路。
(3)如果按下开机键能开机,松开开机键就关机;或延迟大约十秒或数十秒钟又关机,前者多见于爱立信机型,应爱立信机型开机过程与逻辑工作无关,而关机过程需要逻辑部分的支持,这样的现象是逻辑部分的故障。一般是EPROM与CPU的串行线开路、A/D变换器电源检测发生故障。后者的故障称为延迟关机故障,多和低压报警、显示屏黑或无显示及电流过大、发送通路的功放损坏、电路漏电等故障同时出现。
(4)按下开机键后开机,但不能开机或同时出现死机、显示字符与按键均不能工作。此故障多源于电源控制部分的脱焊造成软件运行不正常。

网友:
很具体,很适用,不错,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