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楼主(2016-07-02):
天气热为大家送上一份维修报告。    故障:华硕P8H61MLX3PLUS无法进bios15秒关机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有意思啊,只有图片,没有维修方面的文字说明,不知道你维修的哪部分?难道上几张图片就可以把故障排除?

网友:
桥旁边的822?。。

网友:
usb过流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有意思啊,只有图片,没有维修方面的文字说明,不知道你维修的哪部分?难道上几张图片就可以把故 ...

点位上可以看出USB过流检测。

网友:
什么也不说???????

网友:
是两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
华硕一如既往的电阻问题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啊这是

网友:
2个电阻的问题导致USB开机1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