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楼主(2016-07-02):
ASUS P5G41T-M LX 跑DO BIOS换过,帮边的822都换过,换完时钟边上的822 可以点亮了,过会开又不行了,换了时钟也不行,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测一下bios的7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全部电压量一遍   有电压没出来    直接告诉你答案  是无法提升自己的

网友:
822没换好吧?

网友:
把南桥和和IO的822也换了应该可以好

网友:
再换一个时钟边上的822   如果还不行的话  看下周围有些别的什么东西  会受预热影 响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