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 wt7520 风扇转一下就停 已经折腾了两天天夜了

楼主(2016-07-02):
此是山寨电源 不讨论其自身价值,只当练手

目前故障  短接绿黑 风扇转一下就停

原来的芯片击穿 用wt7520替换(原来芯片8010)

ic16脚由4个电阻并联接地  其中一个生锈早就断了 只流下引脚  不知去向

从流下三个中 发现最少阻值是13k左右,所以我全拆了,上了一个10k代替

有一个电阻是生锈 也拆了 原本阻值绿棕棕金(510),手头没有用了470+47串联代换(图片会看到)

还有一个电阻 原本阻值是120k,又是生锈断脚,手头没有 就用100k代替

断开IC123脚 电源还是启动不来 转一下就停

黄色的字编辑错误  应该是
4个并联接地,已知最少的13k,
用10K单个替换

不知道为什么变了样

网友:
图片在拍摄中 请稍候

大家需要什么我拍什么

需要什么数据 我测量什么

只求修好  不计成本与人力与物力

网友:
黄色的字编辑错误  应该是

网友:
电源修精了,技术就到位了

网友A:
原来的PWM 是什么型号
查过了 可以WT7520代换吗
5V SB 正常吗
初级部分 主开关部分 元件扫一遍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各路输出对地打值是否正常
查 1 2 3 叫连接的取样电阻 看看还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PWM 是什么型号
查过了 可以WT7520代换吗
5V SB 正常吗

原ic是
LA8100PN 力生美
引脚随了个别名字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的
同样5地13v9绿78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ic是
LA8100PN 力生美
引脚随了个别名字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的

感觉 还是得确定 300v 整流滤波  初级部分  辅助和主开关部分  推动部分 主输出部分 正常查各路输出的 取样电阻
对比下LA8100PN和WT7520 PDF感觉差不多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高手不会去研究这个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 还是得确定 300v 整流滤波  初级部分  辅助和主开关部分  推动部分 主输出部分 正常查各路输出的 取 ...

感谢你的支持
满满的正能量
我基本把后级全拆了下来量了。。

网友C:
就凭这份学习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凭这份学习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是的 电源在便宜 也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
你这个别老磨在后级,也得注意前级啊。
我之前也是修一个破电源,带不动负载,前级空载测得全正常,就把注意力放后级了,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发现-12V有点偏低,就干它了,干完了,上负载不停机了--相当于保护被去掉了,可是一测,各组电压全偏低!!!!断电,不小心摸到250V104那个电容了,好热啊!!!注意看,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取下来一看,它已经爆了,爆出来的东西那个样子,跟一些厂家打的胶差不多。啊。。。心中XXXXXX,换之,把-12V电路恢复,一切OK。

网友:
生意淡的时候可以修修电源,有典型电路图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不管值不值钱有这个心就是好的开始

网友:
这个要静下心来,细心检测,按部就班的检测

网友:
搞维修必须要细心才行!胆大心细!只要知识面广,经验丰富的,无论有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只要稍微学习很快上手!可以举一反三!呵呵呵!

网友:
修的过程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