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02):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图解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一款15.6英寸的游戏本,搭载Intel i7-6700HQ标准电压四核处理器,主频达到了2.6GHz,拥有8GB运行内存、1TB机械硬盘,英伟达GTX 970M 6GB显卡。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是如何拆机的吧!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方法/步骤:

  rog玩家国度S5V的背面,有四个凸起的垫脚,机身背壳由10颗可见的十字形螺丝固定。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

  拆下螺丝后,就可以将后壳打开。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4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5

  拆解第一步从电池开始,断电的好处是防止意外的发生。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6

  按压式卡扣,有点紧需要一点一点的向上搬,切勿硬拽。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7

  rog玩家国度S5V电池容量为64Wh。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8

  拆下rog玩家国度S5V的机械硬盘,在机械硬盘外面有一层保护壳,并且还有防震垫。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9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0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1

  rog玩家国度S5V来自希捷容量为1TB,型号为ST1000LM024的机械硬盘。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2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3

  rog玩家国度S5V主板上内存颗粒,提供的内存插槽可以进行日后的升级。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4

  接着拆无线网卡。注意的是一定要记住连接网卡的黑白两根导线的次序。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5

  无线网卡来自英特尔,型号为8260NGW,速率为867MBPS,支持蓝牙4.2,2.4G/5GHZ双频。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6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7

网友:
  rog玩家国度S5V左右两个风扇完全对称,每个风扇有3颗螺丝固定。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8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19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0

  在拆下主板之前,我们要先取下上面的导热管。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1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2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3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4

  拔掉连接显示屏的排线。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5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6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7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8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29

  拆下主板上的这几根排线。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0

  绿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0GHz。

  红色:NVIDIA GeForce 970M独立显卡

  黄色:南桥芯片

  深蓝:ITE IT8995E芯片

  蓝色:千兆以太网1000 BASE-T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1

  绿色:板载8GB内存颗粒

  黄色:6GB显存颗粒,来自三星。

  红色:HDMI输出芯片Parade PS8201A

  紫色:ALC3236声卡芯片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2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3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4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5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华硕rog玩家国度S5V拆机 图36

网友:
华硕中的高端机器,打游戏用它不错,价格有一点贵

网友A:
放家里 用 买这个 有病吧。。整个 台式机  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家里 用 买这个 有病吧。。整个 台式机  多好。。

有的客户是上班,下班打游戏放在宿舍里方便,台式机放在宿舍里占地太大

网友B:
这机器我也是醉了, 为什么价格都这么高了不搞个固态盘,LZ那个无线网卡有指示的吧,应该很好分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也是醉了, 为什么价格都这么高了不搞个固态盘,LZ那个无线网卡有指示的吧,应该很好分的吧

硬盘可以自己加一个 价格高可能是显卡 还有CPU配置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可以自己加一个 价格高可能是显卡 还有CPU配置有关吧

恩恩,

网友:
这个机器好拆

网友:
除了ThinkPad比较难拆,现在的新款机器的比较好拆.

网友(2016-08-02):
游戏本就是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