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V1.1主板开机掉电维修记

楼主(2016-07-02):
接修技嘉GA-B75-D3V-V1.1主板开机掉电,放一夜可以开机,但马上掉电不能开机,先刷BIOS无效,换CPU供电95836故障一样。无意中发现短接开机绿线开要正常进系统。分析可能是电压检测问题,开机保护。
后查I/O芯片127脚VIN2的12V和126脚的5V检测电压不一同,正常都应该在2-2.8V之间,126脚2.2V正常,127脚从2.8-3.5之间变化,拆下R25和R27测试阻值正常,客户急用,后直接取掉R25和R27,短接126和127脚后开机正常。

GA-B75-D3V Rev.1.0.pdf

网友:
位置图附上

B75-D3V 位置图Rev.1.2.pdf

网友:
现在这个电压检测的成了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电压检测跟822一样  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 正好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开机掉电,强行可以跑码,但卡在15

网友:
VIN0-VIN6的电压检测都是在2V-2.8V吗?别的品牌主板也一样吗?

网友:
学习了,说明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