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5 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6-07-02):
接一笔记本,客户描述 使用中突然自动断电,再开机无任何反映,无摔和进水。
1 测试适配器电压正常
2 接可跳电源 ,电流从0.23闪一下回到0,开机无反映。
3 拆机查3v 5v 待机电压无电压,对地阻止正常,公共点无电压,对地短路,仁宝点火短路保护了。如图:

4;托开PL401 公共端依然短路,查到这里只有请烧机大法上台了,因为公共端19v去的电路太多了,
     不可能每个都去断开测试,太耗费时间了。电源打到19v 正极接公共端 负极接地,小电流开始烧鸡
用手摸主板发现cpu旁边电容很烫,如图

发现两电容发烫,拆掉电容,公共端不再短路,找两个电容换上,上电源,待机电流出来了,
开机,一切正常,至此修复完成。
附参考图纸 la-8126_sun pro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火回路的。所以 公共点短路 不会大电流。

网友:
楼主厉害,修的细心

网友:
这种问题简直就是送钱啊  我喜欢

网友:
你们怎么老是修容易赚钱的机子  我怎么老是修头疼的机子

网友:
闪一下应该室友短路的了,

网友:
看你们修的真容易

网友:
楼主气不错,这机挣钱啊

网友:
烧鸡才是神技,哈哈

网友:
不错,图纸收下了

网友:
烧烧才健康

网友:
烧鸡大法,大赚一点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烧,目测

网友:
加分了 怎么也要带走1分吧!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刚刚好一样故障    谢谢楼主

网友:
我想梦想着修这样的机器 哎。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