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G41主板 开机正常 读系统灰屏 集显独显都一样

楼主(2016-07-02):
GA的板子,开机都正常,要读系统时一直停留在灰屏界面。加独显也一样。

拔外设进PE也是一样。排除一切外设,确定是板问题。

刷了BIOS ,换了VGA口边的两个小六脚,量了供电都正常。
有经验的师傅,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如果进BIOS都正常的话,就不是VGA那的事了,机器用的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进BIOS都正常的话,就不是VGA那的事了,机器用的什么芯片组

GB南桥。帮忙分析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理。
笔记本如果是灰屏会吹显卡。但台机集独显都灰,是行场问题?

网友:
GB的桥  坏得还是挺多的  集显独显都一样的话   估计就是桥了

网友B:
灰屏的时候在读系统了吗   有没有系统开机画面

网友C:
遇到过,,你试试WIN7肯定可以装   唯独装XP读系统就灰屏  而且还了GB的桥也不行。。。至今还不知道故障在哪里  估计有通病

网友:
桥坏了我上次 惹到过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屏的时候在读系统了吗   有没有系统开机画面

就是要加载系统时一直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你试试WIN7肯定可以装   唯独装XP读系统就灰屏  而且还了GB的桥也不行。。。至今还不知道故障在 ...

我这个进不了PE ,进PE加载完要显示桌面时就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进不了PE ,进PE加载完要显示桌面时就灰了。

尝试关闭外设 看能进pe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