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PX集成主板维修

楼主(2016-07-02):
主板不跑码

网友:
图片传上去了 各位看看,就是这种板,无复位,不会跑码

网友A:
按时序先测一遍看看。

网友:
这,你得说一下,你都做了一些什么呀,才知道怎么给你说哟

网友:
无复位的话,就按照供电时钟和PG来查啊

网友:
bios有问题会不跑码,

网友B:
先确定复位前的条件都正常 了  再考虑无复位的故障  先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复位前的条件都正常 了  再考虑无复位的故障  先查供电吧

CPU有供电的

网友:
这个要查看供电啊 内存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先测一遍看看。

没地方查啊,全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