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A700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楼主(2016-07-02):
第一次开机都正常,进系统关机后风扇停转后,又转动,指示灯不点,拔掉电源再开机,风扇转,但指示灯不亮,屏不亮,,,拔掉电源线,等多久,又可亮机,关机又时前面现象?

网友:
联想的BIOS爱坏,合成一下试试啊

网友:
感觉像BIOS,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就两个问题比较多,南桥BIOS

网友A:
整了几个小时终于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了几个小时终于弄好了

什么问题啊?

网友:
也不说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了几个小时终于弄好了

什么问题~能不能和大家分享哈哈

网友:
弄好了说一下什么问题哟?

网友(2016-08-06):
手上也有一个,A7000 偶尔能亮下,而且自动开机的,大多数不亮的,不亮的时候 开关灯不会亮,楼主弄好了分享下呀

网友B:
看来要弄个迅维黑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弄个迅维黑名单

什么样的?

网友:
有点扯的感觉啊,搞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