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机电源无待机,k13N60能否用8N60替换?

楼主(2016-07-02):
查保险断,K13A60D击穿,但手上无此配件,拟用8N60替换,会有问题没?查参数是13A600V,这个8N60只有8A600V,如用于普通电脑会有问题没?

网友:
电流比原管小太多了,。。

网友A:
很明显不能替换,空载开机尚可,带载就会炸管

网友:
参数相差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能替换,空载开机尚可,带载就会炸管

最好原值代换吧
管都坏了 估计其他地方还有严重短路

网友:
这样肯定替换不了的阿

网友:
不能换的这个是13A的。你用8A的。可以用20N60。我上次修投影买的

网友:
PFC电路中的开关管吧,我用7N60代换过,修好后也没用返修,但不知,原来的管子为什么会坏。看来HP的电源,坏这个管子,不是个例啊。

网友:
耐电流小了点    不保险哦  只能这么说

网友:
同行都知道,只能大代小,不能小代大,你这样是不符合的!

网友:
打算先用7N60代换试机,代换后+5VSB电压正常,绿色4V左右,短接不开机,放弃了,后面电路比普通电源复杂,懒得研究了

网友B:
你看下什么芯片,大家给你说说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什么芯片,大家给你说说怎么修

背面有很多贴片,头有点大,放弃算了,谢谢各位

网友:
都已经修好了一半,为什么要放弃呢?太可惜了。

网友:
做学问不能无图无型号,可惜了HP好电源...